[维修求助]
请教各位手机大佬。 7P 7 8P HOME 键的存储信息存在哪里?

楼主(2018-08-03):
请教各位 现在的7 8 的HOME键没有机械按压了, HMOE键 和主板通讯信息匹配是 存储在哪里?我看到HOME键上面有也晶体。例如排线断裂,指纹采集破损,是否能将坏掉排线上的 原装晶体IC 换到一个好的HOME键上?

网友:
储存在苹果公司的服务器和你的cpu里

网友A:
以前看到视频可以把断的排线重新焊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到视频可以把断的排线重新焊接好

修指纹的就可以。

网友:
存在Cpu里面和指纹芯片里面。。。。

网友:
这是串行总线加密技术
主要还是看cpu是否可以识别指纹的id

网友:
如果有办法获取到cpu的所有权限,那么home键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网友:
存在HOME键的圆圈里面。你有这技术可以搞搞。如果是排线断可以飞线,只要圈圈里面没碎一般去找个修复指纹的都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