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GP1 投到幕布上有很多白点,请大神支招,应该是哪一块出问题

楼主(2018-08-03):
(图片)

网友:
投影里面进灰了,清理一下就行了。

网友:
DMD损坏,没有维修价值了 换下来太贵

网友:
楼上正解,DMD比机器现有价值高。

网友:
DMD芯片坏了。如果在保,建议联系维修站更换。过保的话成本很高,一般拆机的价格都是300以上。
这是DLP投影机的通病。

网友:
DMD芯片坏了,没有维修价值了,修下来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