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一体机板号DAOWJ5MB6F

楼主(2018-08-03):
售后一台惠普一体机有时候可以显示有时候不显刷了bios换过南桥还是原故障有没有大神维修过这种机器请教一下

网友:
蛋痛的问题,帮不了你,不好意思,没修过

网友A:
找图纸慢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图纸慢慢修。。。。。。。。。。

没图纸啊淘宝什么都没有打算换板都没有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