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楼主(2018-08-03):
显卡驱动永远是感叹号    显卡换了BIOS刷了  还是感叹号无语就对了
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那估计也没啥搞头了,直接换板算了

网友:
显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系统版本的问题 多换几个系统试试

网友:
win7  双显卡  把独显驱动不要打上就行了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先只装网卡驱动,其他的驱动都去官网下,试试!

网友:
我这一台G470也是独显显卡驱动装不了,CPU温度也高,想把独显屏蔽了只用集显

网友:
测下显卡供电 ~  辅助供电

网友:
显存也会导致驱动叹号的

网友:
楼主,具体点。显卡的型号?显存多大?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  多少位的???你都没写 我们怎么帮你?

网友:
显卡就不要修了,用集显好了,bga做过的,显卡也用不了多久,多则一两年

网友:
X显卡是感叹号  但是集显就是总是显示VGA控制器   就是集显没有装上去

网友A:
470有个1.5v的显卡供电通病。。你看下

网友B:
换显卡都不行,那就怪了,显卡供电,时钟都正常吗。。还有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显卡都不行,那就怪了,显卡供电,时钟都正常吗。。还有复位信号

供电正常    转换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0有个1.5v的显卡供电通病。。你看下

1.5V转换正常的

网友:
换cpu   试试 你就开心了

网友:
这台机子已经搞定  是南北桥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