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AG35DMBAD0 不触发

楼主(2018-08-03):
接到一台机器 HP 的 比较新的机器 不触发 有没有大神碰到过
不触发

网友:
通电 不触发 ?还是电都不通哦 。能来几张测试照片嘛?
情况最好是详细点 否则没法判断

网友:
有待机开关正常就可能是BIOS

网友:
找图来对到修。。。。。。。。。。

网友:
兄弟 水一贴可以 但是不要水的这么明显好吗

网友:
楼主这贴有点水 而且水的还比较明显。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建议换板

网友:
换人,换板

网友:
先拆机 看下主板待机等 按基本上电时序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