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楼主(2018-08-03):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上期我们了解了示波器的选购,今天我们来学习下示波器的控件作用。示波器面板上有很多按钮和旋钮,初识示波器的时候一脸茫然,和当年刚接触电脑的时候,看到键盘,怎么也没办法把abcdefg键连贯起来一样。那个时候,师傅都是用模拟示波器的,看起来高大上,加上师傅不允许我们乱动示波器,感觉更加的神秘,吃不下睡不着也想知道其中的奥秘,今天我们一起来揭开示波器的面纱。

  示波器面板主要分成4大区,公共设置区,垂直控制区,水平控制区,触发控制区。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1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1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1

公共设置区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2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2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2

  没有名字的大旋钮:多功能旋钮。

  RUN/STOP 键:连续采集波形或停止采集。

  AUTO SET 键:自动设置,适用于测量固定电压和频率的波形。

  SINGLE SEQ 键:采集单个波形,然后停止,不再接收任何新的信号。

  HELP 键:显示 Help(帮助)菜单。

  DEFAULT SETUP 键:恢复出厂设置。

  ACQUIRE 键:设置采样方式,普通,峰值,平均值,设置:选采样(其他示波器可能写普通或者正常)。

  DISPLAY 键:显示设置,设置波形亮度,余辉时间,网格亮度等,设置:类型-矢量,持续-关闭,格式-YT,对比度-50%,显示格式-一般,其他示波器设置基本也一样。

  MEASURE 键:显示当前测量波形的值,设置:峰峰值,平均值,频率;测量通道:通道1。

  CURSOR 键:显示 Cursor(光标)菜单,设置:关闭。

  SAVE/RECALL 键:显示设置和波形的 Save/Recall(保存/调出)菜单。

  UTILITY 键:显示 Utility(辅助功能)菜单,主要设置语言,自校正。

  AUTO RANGE 键:自动量程。

  REF MENU 键:基准波形菜单,一般用不上。

  SAVE/PRINT 键:保存波形到U盘或者打印。

  除此之外,屏幕边还有5个没有名字的按钮,我们称为软件按钮,用在设置在不同菜单设置的改变。

三大设置区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3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3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3

垂直控制器

  1、通道1垂直位置,一般放在中间。

  2、通道2垂直位置,使用时候一般放在下部。

  3、通道1开关兼设置按钮。

  4、通道2开关兼设置按钮。

  5、通道1伏格设置旋钮。

  6、通道2伏格设置旋钮。

  7、通道1探头输入端。

  8:通道2探头输入端。

水平控制区

  9、波形水平位置调节旋钮。

  10、水平设置菜单。

  11、波形设置到屏幕水平中心点。

  12、时基旋钮。

触发区

  13、触发电平旋钮。

   14、显示 TRIG MENU(触发菜单)。

  15、触发电平设置为触发信号峰值的垂直中点。

  16、强制触发:不管触发信号是否适当,都完成采集。

  17、触发查看:查看触发内容。

  注:通道1和通道2菜单设置:耦合-直流;带宽限制-关;探头-10x;反相-关闭

  触发设置:触发类型-边沿;触发通道-通道1;触发斜率-根据信号方向设置,配合单次使用;触发模式-根据信号状态,单次或着自动。

示波器屏幕信息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4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4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4

屏幕信息

  1、通道1的位置

  2、通道2的位置

  3、通道1每隔电压

  4、通道2每隔电压

  5、时基

  6、触发通道

  7、触发斜率

  8、触发电平

  9、触发电平指示

  10、波形相对屏幕中心点位置

  11、波形中心点

  12、触发状态

  探头功能:示波器探头属于一个重要的附件,使用前需要先校正,由于我们使用的频率范围比较宽,所以必须使用10X,使用前先将开关置于10x。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5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5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5

  1、钩子,使用双踪的时候解放手。

  2、倍率开关,设置在10x。

  3、接地夹,测试信号就近接地。

  4、补偿调整孔。

  初次使用,先将探头连接到示波器探头补偿测试端,按下自动设置,如果出现下列情况,就需要校正。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6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6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6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7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7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7

  探头补偿不足。

  使用附件中的无感螺丝刀调节探头补偿,如下图就可以。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8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8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8

时基换算:

  频率和周期是倒数关系,f=1/T,由于算法比较麻烦,以下表格是常用参数设置。

时基及触发设置表: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9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9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9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10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10
示波器控件作用与屏幕信息 图10

  本文内容就到介绍到这,下期带大家用示波器检修PWM电路。

网友:
谢谢分享 ,第一次了解的这么详细   等这段时间不忙了  就去选给示波器   研究研究
先收藏了

网友:
感谢分享,让我们这些小白学会使用单次触发,期待下期用示波器检修PWM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