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AL1981W黑屏不开机

楼主(2018-08-03):
客户送来一台19的显示器如题,背面型号是M9WRD5。黑屏指示灯不亮,不开机。打开后盖拆出电源板和驱动板,测14V、1.8V、3.3V都有。开关上的电压只有0.68,明显不对,应该是5V的,怎么不正常呢顺着线路,找到一个NPN的三极管,再经过一个102的电阻送到驱动的主控。到过里先分析下,要是三极管坏和主控坏都可能导致不开机,手上没这个主控,测三极管的阻也没有异常,先易后难,刷个程序试,从群里下个刷刷,居然亮,心情有点小激动。顺便把好的程序奉上,分享下。 ACER M9WRD5

网友:
这种情况居然是程序的问题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程序问题也能导致电压异常,以后是要注意了

网友:
程序不对开关电压也不对 学习了................

网友:
程序坏的是少数的

网友:
不部分是硬件坏了

网友:
工是我又直接换主板了,我发现我现在探研的学习精神越来越低了

网友:
这个和长城一款液晶用的一样的驱动板,程序爱坏,刷程序要更换新的存储器,要么会返修的

网友:
程序爱坏   但是还真没有测试过电压    看到这种板子   先刷一下

网友:
程序还会引起按键电压偏低哦,导致不开机

网友:
当年,这个驱动板用量还是蛮大的,都是程序坏,为维修人带来不少生意。主要是用在长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