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8重启

楼主(2018-08-03):
  接一台A1418一体机820-3302-a,开机咚的白屏马上就掉电重启反复...,拆机裸板接12V电源也一样,不停掉电重启掉电重启...。刷BIOS依旧。无解的难题,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求思路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点评):
风枪吹过一样的

网友A:
有没有恢复过SMC,风枪吹过不一定有效

网友:
这种故障很难搞。我也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恢复过SMC,风枪吹过不一定有效

恢复SMC?请教怎么恢复?没有搞清楚情况或相关的经验前不敢轻易上B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恢复SMC?请教怎么恢复?没有搞清楚情况或相关的经验前不敢轻易上BGA

重置SMC: 开机按option+command+p+r,听到第二次开机声音松手,再不会就百度吧

网友C:
换个电源板看看,有可能是电源板功率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源板看看,有可能是电源板功率不足

这个机器看图是直接12v电源就可以开机的,我裸板接12v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恢复过SMC,风枪吹过不一定有效

果然是显卡问题,加焊就OK了。十分感谢!开始我风枪吹试过,一样的,已经装起来打算放弃了,但还是不甘心,又拆开照你的思路果断加焊显卡,结果很欣喜

网友:
恩,苹果薄款21寸和27寸的显卡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开机电压有不有拉低呢  看下

网友D:
显卡掉电   以前  显卡们  碰到的 还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掉电   以前  显卡们  碰到的 还是多

苹果显卡门A1286常见,Mac一体机还是第一次遇到,可能修到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