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不出独显供电

楼主(2018-08-03):
清华同方的笔记本  独显供电2个复合管烧了  19v 短路 去掉复合管 还是短路把复合管下面刮开 去除短路放绿油固定好 短路排除 装上 新的复合管 开机能亮 测无独显供电估计独显认不到  显卡是gtx970       cpu i7-4710

网友:
独显不出来等于白修,客户能接受吗?

网友:
独显芯片应该有问题了

网友:
那估计独显也坏了呗  跟客户说 换显卡吧

网友:
控制独显供电的芯要换了。。。。。。。

网友:
我刚刚弄了台 华硕 i7的  也是不认英伟达GTX950 的独显   测电才0.3A  芯片旁的2R2电阻坏;
换了就好   你应该是 芯片有问题 了 换给芯片再查下供电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不一定吧   先换芯片  供电排除在搞别的

网友:
估计显卡芯片挂了。换芯片

网友:
显卡问题吧,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肯定是显卡芯片问题!

网友:
19V直接进显卡了,显卡芯片凶多吉少了

网友:
现在独显供电正常吗?不正常是认不到独显的

网友:
建议先把显卡供电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换了显卡供电ic 显卡供电出来了 也能认到 鲁大师测性能ok 但是玩游戏三分钟左右 显卡崩溃 无语  这下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显卡的4个复合管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