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PLUS

楼主(2018-08-03):
机器问题是插入电源没反应。按一下开关。测试卡灯亮。不通电。在按一下开关 就通电了。不亮。估计可能是EC坏了。想换一个。没找到。先找个这个主板的原件图。也没找到。有那个大哥遇到这种问题的没。或者给个原件图也可以。

网友:
技嘉搞BIOS试试吧  。。。。。。。。。。。。。。

网友:
先试试测量下各大电压有哪个不对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