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无待机供电维修

楼主(2018-08-03):
机器型号:Z360

板号:DALL7AMB6E0    REVE

维修过程:

  • 检测6PIN VIN正常,3V5V_EN是由LDO转换来的没有,也没有短路。怀疑是RT8206B坏,换了一个RT8206A,还是不行;(有可能是行的,后面验证的)
  • 订货,再换一个RT8206B还是老样子。在拖焊过程中,曾把PR145断开了,5V_AL就出来了,那这样就可以判断了芯片没坏,是电路部分坏了;
  • 有3 5V两路,先判断是那一路引起芯片保护了呢?那我们就分别拆掉上管,测量G极或PR145。但拆掉PQ55时,测到PR145有电压了,G极也有波形。那我就换掉上下管吧。还是一样,那剩下来就换滤波电容PC142了,换了一个6.3V 330UF的电容还真的好了。

    4、修好后图片:
    5、修好后,测上管G极波形:
    6、图纸

网友:
示波器好东西 感觉高大上了 学习了 佩服。。。。。。。。。。。。

网友:
后级6.3V 220UF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示波器对于 修机器 这块帮助确实 大   真的需要去了解一下

网友:
这个思路很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