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Omni 105 PC PWB-1389-1A高清大图,内附程序

楼主(2018-08-03):
今天一个客户拿来一台HP显示器,说是不亮,通上电,按下按钮,灯为绿色,屏幕全黑。

下面是显示器型号:

拆机下来之后,拿到工作台上,量了几组电压,正常啊,然后接上屏幕,好了???

然后装回去之后,又不行了,哎~~~~~经过仔细查找,原来是升压电容的问题100V33UF的电容,换掉OK。

下面是我测的主板的一些供电:

最后这个是全板的图:

最后附上OK的程序

网友A:
有没有详细的查找过程啊,这样有点蒙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详细的查找过程啊,这样有点蒙圈!!

过程就是那个电容51.9V的地方,正常的情况下是51.9V,但是屏幕不亮的时候它的电压慢慢往下掉,并且伴随有响声。。。。

网友(2019-02-18):
引用 网友B:
过程就是那个电容51.9V的地方,正常的情况下是51.9V,但是屏幕不亮的时候它的电压慢慢往下掉,并且伴随有 ...

有响声啊,那就好说,不过似乎有点危险!

网友:
电容是升压部分的电容吗

网友:
这边有台一样的  一会换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