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90%的人小看指南针,6SP指南针维修一例

楼主(2018-08-03):
故障机型:6SP64G是河南一个顾客寄过来的

故障:指南针不行,伴随重启

维修分析:6sp陀螺仪跟指南针相互作用
维修过程:先检查指南针有没有破裂,先简后难的步奏,在指南针周围打对地阻值,正常,
再换指南针,开机测试不行。
接着拆下陀螺仪,打对地阻值,每一个脚位都正常,唯独1脚位pp1v8没阻值。

于是从电容C3012拉电压过来。

打上绿油,烤干后,装回去陀螺仪
维修结果:指南针转动起来了

手机也不再重启了。
联想过去维修经验:指南针不但会引起重启,还会引起刷机报错4013的

网友:
奇葩 正是奇葩 指南针谁用啊 楼主分析的条理清晰 不错 赞一个

网友:
指南针有问题,地图导航也不行吧

网友:
分析的不错  芯片更换的时候能承受多少温度

网友:
老师傅维修思路很清楚哦,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