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老机器K54LY,进系统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8-08-03):
机器:华硕K54LY
故障:开机正常亮机,进系统后背光就没了。

维修过程:
       问题比较简单,排除屏的问题,
       肯定是背光开启信号问题
       打开点位图,找到开启信号,开机后电压就为0了。
       看了看线路,直接拆除  D4602  问题解决
(没有深追具体问题,只为快速有效解决,测机正常)

网友:
楼主威武 。光看点位图就可以搞定 ,图纸肯定不好找。

网友:
我一般就直接在屏幕上短接,但不能调节亮度

网友:
我遇到一个进系统后关背光的,后来外接在电池哪里设置了一些就好了,正常使用了,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软件故障

网友:
华硕不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吗?正常亮机,进系统后无背光,从官网上下载驱动可以解决,遇到过好多台华硕都是这样的

网友:
最先的初步判断很重要,再结合技术,轻松搞定。厉害。

网友:
话说,有的华硕机器显卡驱动不对也是进系统暗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