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版号lg4858l

楼主(2018-08-03):
二修机,上家做了桥和显卡,客户说机器本来是进系统掉电,拿到同行修后就不开机了,现在插电源直接0.26电流,长按开关键可以关机,至少开机电路正常,拆机量测发现vccsa,1D05v和cpu电压没有,vccsa开启信号由1D05vtt_pwrgd承担,1D05v又由Runpwrok开启,Runpwrok是由1D5V芯片rt8207m工作正常后的pgood而来,1D5V电压都正常,就是没输出PG,更换芯片还是一样,查外围,发现9脚ton无电压,更换PR4606解决。本人印象中ton没有是不出电压的,不知记错没!发帖比修机更不易,希望大家加分鼓励!谢谢了

上家去掉u2801

网友:
努力看帖学习,早点催眠入梦

网友A:
恭喜完修。插电源直接0.26电流 ,是指接上恆流源之后, 直接开机, 电流到0.26A之后就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插电源直接0.26电流 ,是指接上恆流源之后, 直接开机, 电流到0.26A之后就不动了?

是的

网友:
二修机也是不容易,楼主技术可以,过来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个9脚ton电压是多少V的?

网友:
上家维修水平一般般吧,蕊片工作条件没有查出来,,好多都出现模式问题的

网友(2018-09-07):
我这里有一台一样的 不通电 电源芯片51225烧了20脚烧了个洞 不知道怎么搞  换了芯片但是20脚不知道线往哪里走 了

网友:
估计上家以为客户还会回去  所以没有做绝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吧

网友(2019-04-10):
如此的毛病。上家居然,胡搞一通。都动上桥了。真是无语了,给楼主点赞

网友:
这个还行~     这款机器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