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v4000 开机不亮。

楼主(2018-08-03):
联想小新,开机不亮,电流 跳变 挺正常的,怀疑BIOS  刷了一个,就好了,可以开机了,系统进不去,进BIOS 的UEFI启动改为传统启动模式,保存重启就又不亮 了。这毛病大家碰到过吗,还能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是BIOS问题   你再换一个刷试试

网友:
建议先刷个BIOS试试 资料按照版号搜索

网友:
不用刷bios了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跟bios没有关系。如果是bios。你可以吊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有需要加15721522921。果断秒杀

这位大侠你就告诉人家,不要吊胃口

网友:
你这么去考虑,UEFI模式和LEGACY模式使用的不是一个显卡,有的可能使用的是独显,有的可能使用的是集显。,所以推断你的机器应该是独立显卡坏掉了。我的建议你参考试一下。

网友:
可能还是bios问题,再多刷几个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有需要加15721522921。果断秒杀

解答需要多少红包就直接点吧

网友:
先换个硬盘,自己装个系统看看,如果装不上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显卡边上有电容空位   加好像是三个   论坛里面有相关的文章

网友:
独立显卡出问题了老兄,可以改个集成显卡试一下

网友:
安全模式应该能进去。。。。。。。

网友:
兄弟,有些问题你可以查下相关案例,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你可以试试换掉显卡的几个滤波电容

网友:
CPU南桥是一块的话固记是没搞了,V3000就是,刷个BIOS排除供电进水明显问题换板

网友:
刷了很多BIOS,还是一样,还发现一个问题,驱动独立显卡时就死机。最后让客户用 集成显卡了

网友:
楼主可以装过UEFI的启动看看所有去掉正常不,正常再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