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7PS前置不照相 非供电问题

楼主(2018-08-03):
故障机器:苹果7PS

故障现象:  前置不照相

故障分析 :
    看到故障 速度 拆机器 心想基本是  供电问题 我想速度修好

大概看了下图纸  红框 里面 供电 跑了  链接电感  全给他短接

开机看好没好  哎;;;;  没好

看 来不简单 打开  点位  对地打一偏 发现了问题 总线(电路图红框)  才60 值
我把 总线 R811 好 R810上啦  两个 电阻  换了
维修结果:

网友:
说的有点笼统,详细一点更好了!

网友:
I2c上拉电压损坏!更换了就ok

网友:
总线60为什么要换两个上拉电阻呢?

网友:
电阻坏导致阻值偏低?不理解

网友:
修的太糙

网友:
上来先打座子,电源白修了!呵呵……

网友:
楼主, R811 好 R810,这两个电阻没找到位置呀。

网友:
楼主, R811 好 R810,这两个电阻没找到位置呀

网友:
这样问题换100  的电阻会好,换原阻值的肯定不会好

网友:
所以不能操之过急,还是要量量阻值,发现问题再弄。

网友:
原理精通,修机轻松。原理不会,修机很累!楼主真厉害!!!!!!

网友:
又一位高手横空出世了,可喜可贺,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同行分享的案例

网友:
胆大心细,,思路清晰,,不错,,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