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改通用模块。

楼主(2018-08-03):
飞利浦电源板改通用模块后,板子上面标的16V变成了22V, 5V变成了7V,请问大师们这样会有影响吗,现在电源板好了,不敢接驱动板怕烧哦。。。。。
电源

网友:
光耦 431 换 试试

网友:
通用模块改了也不少,高一点点不影响,带上负载后,会有降低。

网友:
没有负载 电压会高一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