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畅享6S VPH-PWR大短路

楼主(2018-08-03):
朋友送来练手的畅享6s加电大短路,松香大法锁定PMI8952发热严重,350℃拆下,顺路打了一圈右边电容对地值,发现VPH-PWR电路大短路,于是上神器电池烧了一下,还是不行,又烧了两下。依然大短,没办法了查图纸,一个一个的翘掉电容量小的电容,还是不行,然后翘大的。最后 挨个的拆掉相关电路的ic ,(两个Rf  ,两个电源,)还是短路,已经快漰溃了,求老司机支个招。再拆 我拍装不回去了

网友:
更换电源啊

网友A:
烧不出这个就不好修了,楼主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不出这个就不好修了,楼主加油

这种最恶心了
.......................... 空了继续撸

网友:
不要修了,主板短路了,遇到过红米note3与你的故障相同,放弃修理后,加15V烧 主板电池座那里烧了个洞,同时也不断路了,并且开机显示米了

网友B:
拆掉电源后在vph-pwr上加电能找到发热的地方不?

网友:
继续烧VPH-PWR这一路的元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电源后在vph-pwr上加电能找到发热的地方不?

没有!大小电源拆了烧的!........................

网友:
高手啊!!!我要好好谢谢啊!!!

网友:
这种大短的直接秒杀。。。。。。。

网友C:
PWR是开关的意思吧?VPH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修过板层断路的,但是因为电感烧坏了,造成的,最后修好了,换了好多的件,还有,电池烧机,电池的数量必须够用,我之前做的就不行,后来做的就可以了,修了好多的短路故障

网友:
修安卓的都是大师,资料少 配件难找

网友:
这路电压到的芯片很多,有点难办。只有继续烧烧看。

网友:
之前遇到个大短路的 硬是没有思路 今天看到学习了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拆下电源芯片还短路?加电大电流除了电源坏还有可能是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R是开关的意思吧?VPH是什么意思?

这是电源主供电,PWR是POWER 能量电量的意思

网友:
我曾经用3A的大电流硬烧几分钟,主板烫手没找出来哪短路

网友:
你这样修太盲目了,,,,,,,,短路烧鸡是可以的,但是需要先分析,和笔记本一样分段测试

网友:
大短路不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