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K维修

楼主(2018-08-03):
B85M-K不触发,开关有3.3,连到NCT5535 -30脚有跳变,29脚有跳变,32脚没发出SLP_S3.电池,RTCRST正常,触碰晶振无反应,测到49RSMRST只有0.6电压,连到822电阻,换掉,亮机

网友:
一看就高手简单明了,学习了!

网友A:
楼主,刚好也有个一模一样的故障,能否拍图看看是哪个822

网友:
又是822排阻,这个待机好信号引起不触发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刚好也有个一模一样的故障,能否拍图看看是哪个822

网友:
多谢楼主,我这板没这个822排阻,估计是版本不一样,但是我量49脚有3.3v

网友:
一看就高手,这个通病修得就是个快字

网友(2018-12-29):
我的一块一样的板,开机几秒钟停。再开机,还是一样。短时间测桥供电,内存供电,都正常。
请教高手,还应该查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