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有开机logo 声音加电无显示

楼主(2018-08-03):
lenovo b460维修了一台,故障是加电无显示,能够听能够听见开机logo的声音,VGA外接显示器,hdmi外接显示器都没有显示。已经排除屏线,液晶屏,还有内存等方面的原因,已经确定就是主板的故障。我在测量各大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我把显卡更换掉,lvds个p整合芯片也换掉了,    不知道那个芯片到底叫什么名字,维修进入窘境,发疯把南桥也给更换了,结果是外甥打灯笼照旧。b460按说是主板不难修,谁碰到过同样的故障。,分享一下维修方法  网友们给的方法我都尝试过了,不行,最后机器放生了,退还客户了

网友:
显卡呢?会不会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芯片换了以后还是同样的故障,莫非是买到假芯片啊。

网友:
修过类似故障的都是贴片电容小六角和电感坏

网友:
又是一个舍得干的

网友:
显卡到屏的转换芯片重点检查

网友:
屏接口的几个信号往回倒查

网友:
查线路啊,接口的线路

网友A:
有没有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刷bios试试看。。。。。。。

跟BIOS问题关系不大吧,都能听到联想LOGO的声音了

网友:
建议楼主查下屏接口的供电

网友:
这款机器有没有图像   转换芯片.

网友B:
LID bios都排除了?做BGA时有没有动到了显存,显卡和桥之间的信号电容也排除了?跟一下屏接口信号看看。

网友:
屏供电查下

网友:
屏供电。屏码片供电。信号  先看这个

网友C:
你是三板斧师傅,谁的板子给你修都是碰运气。不查LVDS供电条件吗?直接换?

网友:
LCDVCC看下有没3.3 有的机子没有这个也会不显

网友D:
显卡换了如果问题一样,问题不会是出在显示屏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换了如果问题一样,问题不会是出在显示屏上吧?

我是单独找了一根屏线,还有一块显示屏,那么去测试的,

网友:
LVDS供电条件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 bios都排除了?做BGA时有没有动到了显存,显卡和桥之间的信号电容也排除了?跟一下屏接口信号看看。

这台机器维修前后都是同种故障,对比好板子观察没有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三板斧师傅,谁的板子给你修都是碰运气。不查LVDS供电条件吗?直接换?

查了,都正常  估计是碰到铁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