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通。联想G490单用电池掉电

楼主(2018-08-04):
      几天了都修不好,联想G490三代机板号LA-9631P独显,单用电池开机风扇都转了,大约3秒钟就掉电。用适配器加电池开机讲系统,再把适配拔下就只有电池。都不会掉电,能正常使用不死机。单电池掉电时,基本上都测过电压了算正常,就只有CPU核显电压没有出。不知怎么搞了。。。希望各大哥指点下。。。谢谢!

网友:
换个电池试过没

网友:
电池电量不足吧   带不动开机

网友:
问题应该在触发之前,是切换电池信号相关。

网友:
拿示波器按时序逐个比对吧................

网友:
电池换个试试,不行的话还是查下电池的相关电路

网友:
电源和电池一起用进到系统里面右下角的电池有没有在充电,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情况,最好是先换个电池再试。

网友:
电池和电源区别好像就是vs电,你测一下隔离保护管,我遇见过充电充不满,测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