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LE32G5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08-04):
海尔LE32G5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海尔LE32G50液晶电视

  故障现象:通电指示灯红色按遥控和按键开机皆无反应,液晶电视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海尔LE32G50液晶电视,通电指示灯红色按遥控和按键开机皆无反应,液晶电视不开机,拆机测电源输出无异常,准备写数据一试。

海尔LE32G50液晶电视机器型号 图1

  看此机用的板是3和1万能板,主芯片为59芯片,这就好办多了,数据也不用找。先备份原机数据,再找出MST固件修复工具修复原机数据,再把原机数据用编程器写入原机主板,刚写入时提示存储器写保护解除失败,用镊子短接存储器3和8脚再点写入,软件上显示解除保护成功,此时拿开镊子程序已在正常写入,等软件写完电视背光已经亮起。

海尔LE32G50液晶电视写数据 图2

海尔LE32G50液晶电视备份原件数据 图3

打开备份数据并保存 图4

海尔LE32G50液晶电视故障维修 图5

海尔LE32G50液晶电视写数据 图6

海尔LE32G50液晶电视故障维修 图7

海尔LE32G50液晶电视故障维修 图8

海尔LE32G50液晶电视故障维修 图9

海尔LE32G50液晶电视故障维修 图10

海尔LE32G50液晶电视故障维修 图11

  接入信号试机海尔LE32G5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完美修复!

写入备份数据后恢复出厂状态 图12

海尔LE32G50液晶电视故障完美 图13

  最后附上使用正常的数据和程序修复软件:

网友:
MST 固件修复工具 是直接打开备份文件 再点击修复就可以了嘛? 不用再有其他任何操作???

网友:
修复就可以写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