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063TX 单接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8-08-04):
各位大师

          请教  大家  : HP 15-E063TX   单接电池  按开机 亮一下指标灯  就灭了  掉电了  。 电源  电池  同接  可以开机 充电灯 亮一下就 变成 电源灯   可以正常用电脑

但不  充电。

网友:
有可能是你电池 有问题了   要么就是你充电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