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 K43SD笔记本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8-08-04):
ASUS K43S K43SD笔记本不定时掉电维修

  机子拿来说是不规则不定时掉电,有时可以进入系统;有时在LOGO处就掉电;有时可以重新触发到亮机;有时触发后电流只到0.3A左右就不动了。拆开看有很多维修的痕迹,主要修过内存供电这块,芯片是PU8300 DJ=ED RT8202A,输出1.5V电压。

  查阅以前修过的同款机型,记录如下:

  第一台是换电源插口。

  第二台的型号叫ASUS A43S,板号是一样的,K43SD REV.4.1,故障原因是两根内存有一根坏了导致不能亮机,不插那条坏的就好了。

  第三台的待机电流0.037A,不触发,装电池上去也不充电,待机也是0.037A,好像EC有问题,LID_SW# 2.9V正常,PWR_SW# 3.3V正常,搞好清洁后不装CMOS电池的情况下插电源就触发上电显示了,装上CMOS电池后触发开关无反应,待机电流0.023A,U3001 EC的125脚PWRSW# 3.3V正常,触发有高低高跳变。EC供电74脚3.3V正常,14脚EC复位0.4V不正常,被FORCE_OFF#_R拉低的,也就是被FORCE_OFF#拉低的。用烙铁拖焊EC的1-32脚,好了,EC复位也正常3.3V了,待机电流0.015A-0.018A之间变化是正常的,这样的待机电流可以正常触发上电,这时的LID_SW# 3.3V很标准。

  现在这台是可以触发进入系统,但就是不定时掉电,有时开机几秒就掉了,可以重复触发。待机0.020A,不动开关的情况下自动电流上到0.3A左右又回到0.020A,再后来就不能亮机了,可以重复触发到0.3A,电流在0.02A-0.4A之间反复。

硬件情况是这样的:

  版号:K43SD REV.4.1

  i5 2450M SR0CH

  DDR3 4G*1 三星 双面16片

  BD82HM65 SLJ4P

  N13M-GE1-S-A1 1151A1 独显8显存

  500G 希捷

  IT8572E AXS

  25Q32BV

  我认为这款机子是目前最好拆的。裸板待机0.019A,适配器输出处测量电压是18.9975V,公共点只有18.4V,没完全导通。

  从触发到亮机公共点一直是不完全导通的状态,这一项是导致掉电的其中一个故障点,得先把它处理好才可以继续后面的查修。

  隔离管P管的控制极G极电压是18.4V,理论上处于截止状态。

  电压经过两个背靠背的P沟场管后从19V降压到18.4V,证明是没有完全导通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第二个隔离管是好的话,G极18.4V处于截止状态,公共点是不会有电压的,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管已经击穿,短路电压直接就到了公共点上,拆下一量果然判断没错。隔离管原型号是AP4835GM 9.2A 30V P-MOS,换FDS9435A 5.3A 30V单P-MOS,公共点电压有19V,正常了。适配器的最大电流是4.74A,换这个5.3A的P管没事,我以前换过无数,没有返修,大胆地换吧!

  公共点电压正常了,但是电流一样只到0.4A左右,在0.02A-0.4A间反复重启,这时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是没有出来的。加焊桥,亮机了。电流到1.4A时可以亮机,没多久又掉电了。刷BIOS,不行。公共点时好是坏,控制两个隔离管G极的是一个双N管,ACOK#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低电平,更换PQ8808小6脚(双N管 2N7002)后公共点就稳定下来了。

  这时的待机电流不变,是0.019A,可还是一样掉电。加焊独显,不行。换EC,不行。查CPU供电条件,95831的7脚开启不正常,时高时低,由ALL_SYSTEM_PWRGD控制,也是为低,不正常。

  再追查到是由+VTT_CPU_PWRGD控制,也是为低电平。

  追查DJ-EA (PU8200 RT8202A) 无+VTT_CPU_VO输出。旁边右下角的GG=DL (PU8400 RT8015B) +1.8VO一直是正常的1.8V。

  PU8200的15脚开启P_VTTCPU_EN_10一直是正的3.3V,当能亮机时+VTT_CPU_VO应该是1.05V。这个点是+VCCDIFFCLKN的来源,也是+0.8VSO (CPU用电),+PEX_VDD (独显用电)的来源。

  到了这里如果不是这个PU8200芯片坏就是外围元件出问题造成时有输出时无输出。在不更换芯片的情况下查查反馈电路的情况,因为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很多时候是反馈电路出了故障。有时是虚焊开路造成电压虚高而芯片关断输出保护起来,结果就是相应的PG为低牵动EC指令输出关机信号而掉电。重新触发后的各个电压输出时序也只能走到这里,后面的CPU供电集显供电就不会产生,电流也只能到0.4A左右。

  FB电路中的R1是PR8207 5.62K,R2是PR8208 14K,VOUT=0.75V*(5.62+14)/14=1.05V。两个电阻拆下来量数值很精准,再装回去机器好了,估计是风枪加热了RT8202A,原故障可能是此芯片虚焊。用示波器单次检验超过1小时如果不掉电就算修复,亮机画面。

  开机运行稳定时的电压电流。

  稳定后的+VTT_CPU_VO也就是+VCCDIFFCLKN标准的1.05V。

  正常关机或掉电时的+VCCDIFFCLKN抓单次是这样的。

  我离开几个小时回来后不出现这个单次的掉电波形证明机子一直没有掉过电,确定机子已经稳定了,可以交货。

  根据上家修过的芯片也是RT8202A总结出这款机子的通病有可能就是RT8202A容易出问题,下次操作起来就方便多了!

本文作者:英峰雪

网友:
讲解很详细,很清楚!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RT8202A芯片虚焊叻,楼主的思路很清晰,说的很仔细,学习呢。。

网友:
思路很清晰,读者一目了然     很爽朗的感觉

网友:
看到这个电流表,我就知道楼主这技术不一般,

网友:
这几天我们这华硕机特别多,不知道怎么回事全是华硕

网友:
不定时掉电, 实在不好查修。 楼主精彩的图文并茂, 加分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板掉电的

网友:
设备高大上啊,这台式表挺贵吧,图文跟思路一样清晰明了

网友:
謝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非常感謝你。

网友:
教程式维修。设备好先进

网友:
技术好,装备也靓。

网友:
老司机66666

网友:
加班修道一台一模一樣機器
收藏了
來去試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好复杂啊,感觉太烧脑了

网友:
示波器次了点,尽管是4通道。其他设备蛮好的。

网友(2020-01-25):
不错不错,赚到钱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