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21笔记本检测不到电池,D4303一脚没有3.3V

楼主(2018-08-04):
3421笔记本检测不到电池,D4303一脚没有3.3V

网友:
就是想问一下有图纸的,这D4303这个一脚是边那个

网友:
没有不一定是有问题,很多都没有,查查EC的ACIN.

网友:
如果有图纸那你可以查查电池接口的两个总线有没有问题,另外再查查EC

网友:
更换3401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