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15秒掉电 维修

楼主(2018-08-04):
            相信大家对于华硕的主板15秒关机的问题基本上是手到擒来了,事先说明我不是在这秀技术,只是为了让大家用更快的时间去辨别出问题的故障点, 话不多说开始。。。
            机器型号: 华硕P8H61-M LX3 R2.0
            机器故障:故障现象为开机过LOGO 显示USB 过载15秒后自动关机。
           维修思路及方案: 首先排查主板的5V USB 供电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的话就查一下S_USB_OC# 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相对来说都不陌生吧, 主要是华硕的点图不好弄 而且 论坛里下载的分也比较高  机器没有合适的点位 只有用PLUS版本的代替,我现在就把这USBOC#信号的位置用图片编辑出来 省时又省力。正常为5V 分压得到3.3V信号作为反馈。   少说废话 上图。   虽然点图已经多得是了,但是我为了配套免得有坛友喷我 我就付上来吧。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P8H61-M LX3 PLUS R2.0.zip

网友:
这图纸都是好东西啊

网友:
很好有点位图.....多谢分享......

网友:
这板子的IO接口少的可怜,,,,,,,,,,,

网友:
5V分压3.3 记住了

网友A:
几乎都是网卡旁边这一对USBOC出问题,这个地方容易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乎都是网卡旁边这一对USBOC出问题,这个地方容易腐蚀

别提了  我也以为是那对  拆开测量不对   最后发现是 晶振旁边的那对

网友:
华硕主板这个通病就是矫情啊,随手秒了

网友:
有碰到过两次,拆了网卡边上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8-10-15):
这个应该不能直接去掉吧。拆掉要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