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一个戴尔3437笔记本检测不到电池

楼主(2018-08-04):
这是什么情况,天拉!

更换EC解决,来一个图纸给大家吧 Dell 3437

网友:
正常他得有3.3V才能发现电池。。。。

网友A:
三极管  换过嘛?           会不会是三极管的原因

网友B:
不认电池有什么搞头  直接端来电阻不用就好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  换过嘛?           会不会是三极管的原因

三极管?你是怎么看出来是三极管的,水还没灌够啊

网友:
这个信号应该是通EC通充电芯片 都知道是这个信号偏低了 找他哪里来的 一个个排查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  换过嘛?           会不会是三极管的原因

你家的三极管长这样啊 还是我书读的少了

网友:
更换EC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电池.EC.充电IC 3.3V 上拉排阻.一一检查看看

网友:
如果讲解一下维修过程会更好,学习了

网友:
这是复合二极管吧

网友:
这是ec没发出来

网友:
修过一个充60%就不充了的,也是换EC解决的。

网友:
小小白请教各位大神, D4301-D4303这3个復合二极管的作用是什麽?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  换过嘛?           会不会是三极管的原因

你们太纠结纸面上的意义了,楼上說的三极管不一定指的是三极管原件,而是说像三极管的管子

网友:
稳压二极管可以串联起来以便在较高的电压上使用,通过串联就可获得更高的稳定电压。稳压管主要被作为稳压器或电压基准元件使用

网友:
我遇到过戴尔N4030,直接跟换小板就好了

网友:
=换过电池没有。芯片也换一下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认电池有什么搞头 直接端来电阻不用就好了呗
端那个电阻?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网友:
今天 修 了个机器 IO坏 换IO后 电池显示可以使用125小时

网友:
看下充放电芯片撒

网友:
EC导致的SDA变低吗 少见一般情况你发的双二极管有问题才会导致低的!

网友:
不充电的问题我很少修好的

网友:
遇到过排阻坏的很多 ec坏的 就遇到一次

网友:
拆掉电池还不行拆双二极管,不行插电池到EC电路。

网友:
学习了。。小小白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啊。。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