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50上电大电流笔记本电脑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04):
ThinkPad E550上电大电流笔记本电脑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ThinkPad E550

  版号:NM-A221

  芯片组:单CPU+A卡

  故障现象:上电大电流,笔记本电脑不开机,拆出来发现是短路。

  我的工作台上放了一个ThinkPad E550机器,没有写故障,检查外观,没问题,拔掉电池插上电流表按开关没反应,我以为捡钱了,翻开机子后面打开小盖子,把CMOS电池放个电,上电开机可以触发,电流已经跳的很欢了,很快点亮了,但是出了异常。亮机时主板发出哒哒哒的声音,扭头看电流居然最大电流4A,不正常,我没有装电池,又不是AMD的主板不可能电流那么大,最好拆出来看看。

ThinkPad E550上电大电流笔记本电脑不开机故障维修1

  一看PWM芯片和两相供电上管烧洞了,上论坛下图纸一看,发现是PWM芯片ISL62771产生显卡供电,赶紧量一下,显卡电感阻值居然是0Ω,显卡还打了黑胶。对了,忘了撬开显卡电感,赶紧撬开,还好是前级短路,后极阻值9Ω,确定是显卡是正常。

ThinkPad E550上电大电流笔记本电脑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ThinkPad E550上电大电流笔记本电脑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上风枪把烧洞和一对上管都拆掉,为了保险起见,最好把显卡供电芯片公共点电感(给一对上管的D级提供供电)取掉,防止上电大电流现象。一量公共点还短,用刻刀割开继续割,割到不再短路为止,由于没有备用芯片,不用管,上电试试能不能亮机,发现可以亮机(亮机电流正常),但是还是有问题。

ThinkPad E550上电大电流笔记本电脑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

ThinkPad E550上电大电流笔记本电脑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5

  可以进系统但是桌面已经变大,我想应该是集显驱动没打上,一看还真是,有个Intel集显驱动打感叹号,看来要装驱动了,下了软件装驱动结果装完后还是认不到,进BIOS设置,怎么都找不到屏蔽独显选项,没办法了,看来只能买新的芯片了,过了一周后新芯片到了,开始动手干活。

ThinkPad E550上电大电流笔记本电脑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6

ThinkPad E550上电大电流笔记本电脑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7

  把ISL62771显卡供电芯片仔细焊好,把茶色高温胶带贴在挖洞处,找到有8脚的上管慢慢焊上,需要粗线把上管的4脚G级飞线到显卡供电芯片的29脚,否则细线就会上电烧断,造成上管的4脚G级出现自举升压不足屡烧上管的后果。再用万用表量一下是否已通,OK。剩下都换两相供电上下MOS管和补上小电感电容等等,都要量两相供电上下MOS的G级,阻值正常(这是必要的),上电,不再是大电流现象,亮机,进入系统。

ThinkPad E550上电大电流笔记本电脑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8

  进入系统后桌面变小了,打开设备管理器发现集显和独显都正常,没有出现感叹号,放电影烤机测试两天,没问题,至此,ThinkPad E550上电大电流笔记本电脑不开机故障修复。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甘若岐)分享

Mr。Yan + 1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把ISL62771显卡供电芯片仔细焊好,把茶色高温胶带贴在挖洞处,找到有8脚的上管慢慢焊上,需要粗线把上管的4脚G级飞线到显卡供电芯片的29脚,否则细线就会上电烧断,造成上管的4脚G级出现自举升压不足屡烧上管的后果。再用万用表量一下是否已通,OK。剩下都换两相供电上下MOS管和补上小电感电容等等,都要量两相供电上下MOS的G级,阻值正常(这是必要的),上电,不再是大电流现象,亮机,进入系统。”

这一段写的是真好啊,写的明白清楚,原理也很明白,真的是思路清晰。思路清楚能少走很多弯路。谢谢楼主分享,码字也很辛苦,哈哈。

网友:
謝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非常感謝你。

网友A:
这个机子是双显卡,取掉独显供电,集显应该是可以正常工作吧?

网友:
把烧糊的都清干净。。。。

网友:
厉害了  楼主  这个花了不少心思啊

网友:
我老感觉这样飞线很容易坏啊。不知道能用多久啊.....................................

网友(点评):
我才用粗线的,不会烧,到现在还没返修了。

网友:
楼主厉害了!讲解很清楚明白!可看到这飞线怎么感觉怪怪的~

网友B:
“一量公共点还短,用刻刀割开继续割,割到不再短路为止”,这是什么原理呢,愿闻其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实用的好资料啊,我觉得用绿油补上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量公共点还短,用刻刀割开继续割,割到不再短路为止”,这是什么原理呢,愿闻其详

一脸蒙逼

网友:
还好没烧显卡。这种万一烧显卡。是不是可以改集成

网友:
这篇文章不错,让我们初学者容易搞明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好人,说的明白,让小白少走弯路

网友:
没独显的话刷集显BIOS应该可以的。

网友(点评):
我本来想刷BIOS,一看BIOS版本号是最新的,再刷也不起作用。

网友:
手艺不错,烧成那样都坚持修,精神可嘉,给你点个赞

网友:
真是大工程啊 太精彩了!!!

网友:
                                维修例子拍图,标记都让我们这些初学者看了容易明白,谢谢分享

网友:
好厉害,感觉就没有楼主修不好的机器。

网友:
学习了,修的很清晰,谢谢分享,有图有文字,

网友:
楼主挺有耐心的。。技术也不错。。。。。。。。。。

网友:
这么个接发一看都是老手

网友:
在下佩服。。。。。。。。。。。。。。。。。。。。。。。。。

网友:
温度高会不会引起不稳定啊,这样飞线感觉还是不妥啊

网友:
高手 ,也很有创意,一般烧的这么严重的就放弃了。这个板子貌似不便宜,值得修

网友:
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

网友:
楼主开始修好显卡感叹号  是没有弄好的原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量公共点还短,用刻刀割开继续割,割到不再短路为止”,这是什么原理呢,愿闻其详

板层烧在一起了,所以会短路,有些时候更厉害要把主板穿个洞才行

网友:
碰到这种烧糊了的。很多时候都修不出来。。楼主能修好  技术真不错。运气也不错。

网友:
这样要打点胶上去,不然容易出现第二次故障,到时候就不好羞了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建议,我会注意点。

网友:
加分是必须的,楼主手艺高超 ,思维清晰 佩服

网友:
可以啊 ,,,这机器还能修的好,,,干着活 不光要细心 还要耐心

网友:
又是刮骨疗伤 有的情况看起来吓人 其实还是有救的

网友:
E550这个主板不好修

网友:
卧槽,。。。。这不是我的文章吗?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是双显卡,取掉独显供电,集显应该是可以正常工作吧?

这个文章是我的,集显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打不上集显驱动,跟别说BIOS找不到屏蔽独显选项,必须要有独显才能行,幸好,独显没烧坏。。

网友:
非常感  謝你,,学习了谢谢 让我们初学者容易搞明白!

网友:
我去,真是高手,都烧成这样了都给整回来了,给客户挽回了多少损失

网友:
坏得挺多的,不过楼主好样的,修好了。。。。。。。。。。。。。。。。。。

网友:
这机子改集显驱动也打不上,必须修出独显才能正常使用,这个经验很好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学习了。。。。。。。。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一量公共点还短,用刻刀割开继续割,割到不再短路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