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 开4G 漏电100毫安

楼主(2018-08-04):
解ID的机器,套件是6S的。跟信号有关的芯片全都换了,基带从做了。供电不知道从哪开始下手,没有查。请维修过此毛病的师父教一教是什么毛病,感激不尽。

网友A:
4g功放或者周圍元件有腐蝕

网友:
引用 网友A:
4g功放或者周圍元件有腐蝕

我查下看看

网友:
功放供电与4G功放拆掉,周围无用电容都扣掉,开4G处于无服务状态,同样漏电100毫安。切回2G就不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