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待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8-08-04):
接到一个进水机,前几天还能触发,南桥发热,但不显CPU不发热,不知道测量时碰到EC旁边的电阻,看到下面LED灯闪了一下,今天按开关没反应了,电压有跳变,测量待机芯片8206L有5V待机电压,3.3V由旁边五脚芯片降压得到3.3V待机电压,EC处有3.3v电压输入,但不触发,根据点位图测得8206的14脚5VENBL只有0.19,3.3ENBL也只有0.19,不知是否正常,还有五角小芯片1脚不是应该是3.3吗、测得是5V,请高手指教,怎么判断问题

网友:
首先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正常吗,5v因该是正常的

网友:
按开关无任何电压桥还发烫基本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