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一体机不显示 板号13123 paa78f/b5035

楼主(2018-08-04):
开机不显示  也无报警  拆机测量电池电压无异常 ,但电池有点氧化,仔细观察发现r2515一端有氧化  更换后正常
隔天又接到一个拆机直接测量R2515一端3.3V,一端0.5V    测量 电阻正常,打值发现后继对地100  拆掉C2502正常   两个都是这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一体机用料太差劲了,

网友:
一体机就这样,节约成本导致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AMD的电脑,CMOS电池没电确实不能开机

网友:
南方吧 看我们北方 很少这样的

网友:
看来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