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AM9AMB8D0戴尔

楼主(2018-08-04):
就是显卡总是装不上  装的上就蓝屏黑屏  显卡加焊  准备换   但是这款机子的显卡  修机子修这么这款显卡没有看到坏过

网友A:
A卡可以考虑换个,N卡很少坏,

网友B:
上次有个苹果机器就是打驱动就黑屏,苹果系统就没问题,最后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有个苹果机器就是打驱动就黑屏,苹果系统就没问题,最后还是驱动问题

我的是进PE都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A卡可以考虑换个,N卡很少坏,

就是N卡才头疼

网友:
           只要客户给钱 ,, 用拆机显卡别买

网友C:
能确定是显卡本身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确定是显卡本身的问题吗。。。。。。

我也是在怀疑不是显卡问题
现在就是不确定

网友D: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虽然很少坏,但是偶尔也会有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虽然很少坏,但是偶尔也会有这情况

不是显卡的问题  今天早上测得是显存一个短路了   已经报价了
等明天显存到换上见分晓

网友E:
改集显吧,订的显卡大部分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集显吧,订的显卡大部分都不行

不是显卡的问题  今天早上测得是显存一个短路了   已经报价了
等明天显存到换上见分晓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集显吧,订的显卡大部分都不行

可以改集显?

网友:
查到问题   订显存  明天准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