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听筒声音小

楼主(2018-08-04):
6s听筒声音小,用牙刷刷,把降噪都关了,还是小必须要使劲贴在耳朵上才能听清 !免提 蓝牙 耳机都正常。

网友A:
相关配件依次更换试,如故障依旧,查主板听筒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关配件依次更换试,如故障依旧,查主板听筒工作条件

多谢已经好了,以前我用刷子清洁 什么都不好用 后来看个法用双面胶把防护网的灰粘出来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