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0-30不显示

楼主(2018-08-04):
客户的b40-30开机不显示电流0,2,拆机无失水,板子没动过。刷了bios故障依旧
测供电多有的都有,无从下手了,集显的,cpu开机微微热,感觉不正常。内存都换过,有谁遇到过吗   感觉还是bios问题,刷了都不行

网友:
换BIOS芯片刷一下

网友:
楼主这高级技术员是怎么升上去的?

网友:
0.2 几 查供电吧,CPU还有二级电压

网友:
找个原厂的刷史诗不行就看看条件

网友:
都怀疑楼主的等级了呵呵

网友:
二级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0.2太低了 应该缺供电 不是bios

网友:
还是找个改me的吧     或者去买个

网友:
刷了BIOS都不行就不用怀疑它了,0.2A电流是真低,应该还有供电没出的

网友:
微烫表示开始工作了吧,0.2有电压没出来吧,查查哪些电压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