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1J 不加电 充电短路

楼主(2018-08-04):
今天一台华硕N551J刚来的时候不加,拆开一看没有进水,腐蚀什么的。拆机检查公共点没有电压,PQ8801后面没有电压,G极18V  SD极阻值正反都是1,直接换他,加电测试结果开机了。还以为好了,装机测试,短路……  晕死,还有毛病,后来把大电池拆了,不短路了,正常亮机。
后来测试发现,先插上电源再装电池就没事,正常开机,但是把电源拔了在插(只要有大电池)就短路,测试电池充放电电路的几个管阻值都正常,也都换了几个还是一样,电池充电芯片也换了
图中红线圈着的都换过了,还是不行,求助大神…………
给芯片20脚提供一个VIN,实测有18.46V,给6脚分压得到2.4-3.15V的电压(此电压作为充电IC检测适配器),实测有2.8V正常,当20脚得到主供电,6脚得到适配器检测电压,16脚应该输出6.0V的线性电压,实测有6V很准,4脚就输出24V去开启隔离保护管(因为隔离保护管G极电压必须高于导通电压5V才能完全导通这就是需要24V的原因),这时测4脚为24V
参照这个测试电压也正常

网友:
还有这个也换过,现在是机器不差电池正常使用求助

网友:
换个新电池看下

网友:
也觉得应该换电池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不难修的啊

网友:
公共点mos管,电池隔离管

网友A:
我记得电池供电和适配器供电中间好像有个2极管,以前修过它坏,也会短路的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更换电池,再就是仔细看看电池的电路。

网友B:
测下主板电池接口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电池供电和适配器供电中间好像有个2极管,以前修过它坏,也会短路的

后来补上的这个图,里面的那个管应该就是电池链接公共点的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主板电池接口看看有没有短路

接口没有短路,这机器先插电源后上电池是可以充电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我说闲话,如果同行没个100多不想修太费事了,但是直接客户就好说,这种问题还得好好查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电池隔离管有问题,换了不行就主动换电池试试吧

网友:
直接短接过去是不行的,你还得吧隔离电路修好,装电池短路是因为电池和适配器充放电不受控制了所以就会短路在一起

网友C:
PQ8801                       这个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8801                       这个换了就好了

刚刚换过了,还是一样不行啊!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可以注意吗?

网友:
建议你直接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电池隔离管有问题,换了不行就换电池试试吧!

网友:
机器单用电池也是可以开机的,
单用电源也可以开机,
先插电源再插电池也可以使用。
只有先插电池,再插电源的时候不能用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是电池导致的吧,有没有可能是EC呢

网友:
我有个hp的也是和你的差不多。也是没有修好啊................

网友:
隔离保护有问题啊 好好查查.........

网友:
实在不行就改造下,

网友:
适配器电压引过去 控制电池放电管的G极。需要高低电平你自己选择好。

网友:
客户着急,拿走用去。我吧电池接口后面的那个电阻取了,让他只能用电源,先这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