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系B480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8-08-04):
版号:LA48  MB
故障现象:待机0.003按下开关变成0.018在掉成0.003.
1.在按开关的瞬间能测3V,5V。开始以为是EC程序有问题所以刷了几个4MBIOS,故障还是一样。只好静下心来测触发条件了,AVCC3.3,这个EC没有晶振,EC程序刷了EC复位正常,2RTCRST#3.3V,晶振正常,rsmrst没电压,看来问题找到了,查图得RSMRST来源于Q1901, 就在晶振下面那个6脚芯片,56脚有3.3V。2脚没有,由图可以看出3.3V电压经过一个100K电阻上拉,找到R1925测量一端有一端没有直接把电阻直连故障解决。
来张通电的图片 ,由于时间关系里面好多信号就不一一解释了,高手都懂。发个贴让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自己给自己做个沙发。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A:
666看似简单 但背后都是对原理的深入掌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66看似简单 但背后都是对原理的深入掌握

你懂我就给我加个分呗,现在分好难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懂我就给我加个分呗,现在分好难赚

他是刷分的

网友C:
ec程序坏了怎么电阻也有问题   遇见的不多  基本刷完就好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一枪到位........秒收银两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给你加个鸡腿,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程序坏了怎么电阻也有问题   遇见的不多  基本刷完就好

EC程序是好的,都是本着先易后难的维修发责,是电阻挂了

网友:
我以为南桥坏了呢...........................................................

网友:
           我还没有看懂,但是还是愿意给你加分,

网友:
恭喜完修。 现在要找到有标示的主板, 真的太难了 。也感谢楼主提供触发条件的经验, 加分了。

网友:
这个机子RTC电路问题也较多

网友:
强制拉高PG,下通上截——维修完成,反修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