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声音问题

楼主(2018-08-04):
开始是卡LOGO,顺利解决。。但是现在 开机后必须按音量键F3才会有声音。BIOS设置里也没有相关选项。。求哪个大神支招
卡LOGO

网友:
官网下载高级电源管理驱动

网友:
重新做系统试试呢..............不大应该出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
键盘拿掉看现象!

网友:
对的,去掉键盘试一下,不行可以查查io芯片 毕竟按键盘有反应

网友:
拿掉键盘 就有开机声音了 ,,这个键盘也影响到声音吗

网友:
是不是压键了??。。要不就是io??

网友:
必须按F3才有声音?那你就不接键盘试试,或者重装系统

网友:
可能是键盘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