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20v转135v的电源曲折维修之路

楼主(2018-08-04):
一般来说电源现在也都是换,基本不修,但是这个电源因为是同行拿过来,带点考验技术的意思,所以就接了下来
接下来直奔主题,测量问题是135v无输出,往前推到辅助电源也没输出电压到tl494的12脚,想着应该好修吧,量着辅助电源的一对管子穿了一个,对应的控制级电阻也无穷大了,都换掉之后,保险接上灯泡,插电一亮之后一闪一闪,以为正常了,测量,辅助电源还是没输出……这就进入死区了,把辅助电源的所有元件都量了一遍,都是好的,没有头绪了,故上来求助了,图片是自己的草图,求大神们指点一二……
还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变压器次级没有整流二极管也能输出有电压给tl494?

网友A:
谢谢楼主治好了我的脖子

网友B:
技术好没用,会忽悠才行!会修电源的一般都是维修界的老人了。。。没价值的东西就让它放水吧,时间比他的东西还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治好了我的脖子

1楼的真风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治好了我的脖子

咳咳,这个纯属意外功效,下次有需要还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好没用,会忽悠才行!会修电源的一般都是维修界的老人了。。。没价值的东西就让它放水吧,时间比他的东 ...

不是说有没有价值,只是偶尔也想追求下技术,毕竟做维修这么久了,碰到难的都不研究下就放弃了多少还是有点可惜,加上又比较闲

网友C:
mos管也可以整流 ,你型号搞上来  大家给你看看有图纸没有

网友D:
辅助电源工作正常了没有,不正常查前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也可以整流 ,你型号搞上来  大家给你看看有图纸没有

次级mos管都没有,过一个电阻,就直接接到了tl494的供电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辅助电源工作正常了没有,不正常查前面呀

不正常啊,但是辅助电源部分都量了,能换的也换了,还是没输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辅助电源工作正常了没有,不正常查前面呀

所以才上来请教看看辅助电源要怎么修……

网友E:
先解决辅助电源正常再说。300处的三极管的基极的电解和电阻检查一下换换新的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解决辅助电源正常再说。300处的三极管的基极的电解和电阻检查一下换换新的试试看。

嗯,控制级的电容和电阻都换了,情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