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魅族pro7进水

楼主(2018-08-04):
可以开机进系统指纹有反应 主屏有背光不显后屏没反应
有大师遇到过么 没有资料找不到思路修

网友:
换屏试过没?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个小米的,有个管显示的玻璃芯片,这个可以考虑下个点位图,看看哪里控制显示了,个人意见

网友:
应该多数显示芯片

网友:
我的之前也是这样,主板好好的都没事,由于没有屏幕测试,后来放两天好了,觉得可能是主板或者显示器电阻潮湿引起显示屏无法显示,有背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