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不出串号

楼主(2018-08-04):
很早以前摔了的,来我这全修好了。
现在出现不插卡,也提示“正在搜索”,不出串号。
重做基带cpu和射频都无效。
查RFFE1-5五条总线,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可以考虑搬板

网友A:
我担心基带cpu如果挂了,就搬过去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担心基带cpu如果挂了,就搬过去也没用

那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
晶振、基带和射频的电源都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