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ip基本原理摘录

楼主(2018-08-04):
当你在电脑开始菜单运行里输入cmd后再输入ping  Baidu.com会出现218.110什么的IP地址,这是DNS的作用将域名转换成IP地址,IP数据包都要被分割,这需要用到arp协议将IP地址转换成Mac地址,这就是DNS将域名解析成IP地址,而arp协议将IP转换成Mac地址。而Rarp协议是用于无盘工作站,当Windows或从硬盘,光盘,优盘或网络启动时,系统从网上下载需要IP,IP又需要系统,无盘启动无系统,这有点矛盾,这时BIOS里面利用Rarp协议将Mac地址转换成IP,就可以下载系统无盘启动了。其实window7启动只需一点文件,虽然C盘只剩2到3G空间,但启动也是很快的,因为它只读取一点数据,所以根本不占内存。……H3C培训IP基本原理观后感!

网友:
中间有几段话看着像绕口令的感觉

网友:
1.说这个想表达什么,不理解无盘系统的工作原理?说说矛盾的地方,系统是从网上 下载需要网卡的支持,现在的主板基本上都支持网卡启动。开机后网卡会寻找无盘服务器,就像用硬盘启动时会寻会主引导分区一样。如果网卡不支持无盘,网卡启项就不会出现在BIOS的选项上。而网卡找到了服务器就像硬盘找到了引导。一切按引导走。所以网卡也可以像U盘一样进PE装系统的。
2."系统从网上下载需要IP,IP又需要系统,无盘启动无系统,这有点矛盾",实际上系统从网上下并不需要IP,要的仅是Mac地址,IP是可以派指的,就像盘符一样,简单的说下无盘系统启动过程,网卡寻找服务器,服务器是按Mac地址区分电脑的身份的,MAC对应的IP地址可以手动指定,也可以自动派指。网卡从服务器获取得到引导文件,引导文件可以像U盘的PE一样可以是多启项的。U盘进PE是要把整个镜像包放进内存虚拟成硬盘然后再进PE。而无盘启动需不需把整个镜像放进内存完全看服务器,网吧的无盘肯定不会把整个镜像放进内存的因为那样启动速度太慢了,而是另一种方式需要什么文件就放什么文件到内存。
这两种方式各有各的好处,把整个镱像放进内存的话,就算是把网卡拔了也丝豪不会影响系统的运行。另一种启动方式拔掉网线会立马死机,这个就像是把硬盘线拔了一样,而这种方式在启动速度和内存占用上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示的。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