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 nm-a361 掉电

楼主(2018-08-04):
机子按开关不触发,拔掉coms电池通电能自动触发,外接显示器显示无信号输入立马掉电,刷过bios,换过ec 故障一样,有没哪位修到过这故障
不触发
掉电

网友:
电压都出了吗

网友:
查时序,应该是缺电压或有信号不正常

网友:
测开关电压。

网友:
论坛有些大神把以前的帖子抄袭一遍,最恶心的还设置阅读权限。

网友:
这个是单CPU的,也有图纸,我怀疑是后继短路电压没起来

网友:
来自: 甘肃
表示还没遇到过,不妨再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电流走到多少,哪些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cpu 的问题多哦

网友:
自动触发多少?EC条件都查了吗,不说详细点,光说你换了哪个哪个,我也没办法帮你

网友:
有时会掉电慢一点还会亮机,亮两秒还是会掉电,按开关是触摸不了的,,开关电压正常,不接开关板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