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0雷打,待机电流0.07,可上电不亮

楼主(2018-08-05):
联想E40英特尔主板雷打,待机电流0.07,可上电不亮。后发现网卡发热摘掉,待机0.01.开机电流1.3左右不动。量各电压都有。求解

网友:
网卡 焼了 南桥焼了 换掉就行  。。。。。。。

网友:
测测USB接口的阻值会有惊喜

网友:
把   网    卡    换    了!!!!!

网友:
南桥应该很发烫,烧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网卡    南桥

网友:
刷bios,换南桥~

网友:
雷击一般都坏网卡,南桥 ,
与BIOS没有关系

网友:
网卡    南桥      个别还有cpu坏

网友:
你摸摸网卡啊,应该发烫把,测网卡数据线,应该有收获

网友:
桥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