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S27C750P

楼主(2018-08-05):
三星显示器S27C750P,原装程序‘机器是屏幕摔坏;’备份出来;为了大家以后维修方便。有图有真相;不过刷之前;看准机器型号;屏幕型号,’

三星S27C750P 好.rar

网友(2018-11-20):
有一个开机只显示一条横蓝宽线可以刷这个吗

网友A:
可不可以把板上的ROM芯片焊下来,用编程器刷好,再焊回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把板上的ROM芯片焊下来,用编程器刷好,再焊回去

用编程器看你咋样 刷 都 可 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编程器看你咋样 刷 都 可 以。

驱动板上有好几个存储型号的8脚芯片,上标的型号都一样,到底那个才是。

网友(2019-01-22):
楼主传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我这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是无信号,刷了之后还是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