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8 版号820-3302-A求升压芯片工作原理

楼主(2018-08-05):
现在问题开机有声音,无显。升压芯片LP8561       23脚   vin没电压
经测是7脚接低控制的

我也按照其它人强行拉线VIN,也无果,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A:
是暗屏还是不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暗屏还是不显示

不是暗屏,偶尔能显示一次,屏线跟屏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暗屏,偶尔能显示一次,屏线跟屏都换过了

有没有排除显卡呢,你发照片的芯片是升压控制背光的

网友:
是不是问题判断错误?

网友:
偶尔能显示就不是背光有问题,屏和排线都排除了,那么就剩下显卡,和显存了,外接正常吗?

网友:
r9704电阻有问题吗?23脚电压来自外部供电,还有pwm脉冲电压是多少,电压占空比是多少,可以用示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