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T32630X 自己出菜单

楼主(2018-08-05):
请教一个问题 一个 LS30机芯的 TCL LT32630X 电视开机自动出菜单  测KEY1  KEY0 上电压只有1.7V  正常应是 3.3V   挑开大芯片MST6M48 那两个脚 键盘插口电压上去了  是大芯片坏了吗 还有什么原因会引起  这两根信号对地阻值9M,和正常电视一样的,其它什么原因会引起这电压低,BIOS 程序 不对会引起吗 把BIOS 块拆了 电压还低

网友:
我只知道开关容易造成这种情况 至于主板就不好搞了

网友:
挂了主芯片就没得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