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2214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8-08-05):
戴尔E2214显示器花屏,更换屏线一样,正常图像应该是蓝色桌面,现在成了一圈一圈的彩色了。可以肯定是屏的问题。如何维修请高手指导。

网友:
灰屏也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可以点一套试试

网友:
如果是屏坏,一般修复率都不高。。。。。。。。。。。

网友:
单纯花屏可能屏线松动,要是负像就是屏坏了

网友:
查一下屏逻辑板上的GAMMA电压,应该是GAMMA电压出了问题,有一路不正常,也有可能是产生GAMMA电压的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