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楼主(2018-08-05):
hp g6灯亮不触发什么问题。待机3.3 和5v没有
不触发

网友:
那就查35V条件 或者刷BIOS

网友:
bios上面有电压吗

网友:
首先测量EC +3VPCU是否供电正常

网友:
查3 5V有开启信号吗,没有就查EC部分,

网友:
待机电压没有那线性电压呢,有的话就先查EC的条件

网友:
没有3 5 V你就先修待机部分啊

网友:
安装正常步骤,先修出3、5V再说,最好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