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无待机不触发,估计是通病吧!修到好几台这种问题了

楼主(2018-08-05):
联想G400无待机不触发,拆机测试无3v5v。
板号如下图

检测其条件没有en信号。en信号来源与ec。测试要么为0v。检测ec供电3VLP短路。烧鸡后都是如下位置的电容短路

sw6下面那个电容短路,以后碰到直接去掉就行
最后来张亮机图

网友:
是的确实是通病,我也修到好几台都是这里烧了

网友:
烧鸡大法是最好的处理。。。。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通病 送钱呢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3VLP 段路 SW6 上面的电容坏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sw6下面那个电容短路,以后碰到直接去掉就行  谢谢分享

网友:
我通常都会补一个电容上去

网友:
确实是通病,我也修到好二台.............

网友:
其实最喜欢这种故障了,维修起来不那么难,还能收到钱,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鸡大法是最好的处理。。。。GGGGGGGGGGGGGGGGGGGG

网友:
醉喜欢修通病机器

网友:
你们运气,真好,我一条都没有遇到

网友:
送钱的机器啊

网友:
3v没有供电导致ec不工作才不开机的

网友:
遇到过几次进水的也是这个地方坏了的